HP NX6325 开机后掉电,新手试发帖

楼主(2012-03-04):
同行送来的裸板,按论坛某大大的维修步骤入手,第一步查CPU无核心电压机器保护性掉电,继续查MAX8760 PIN6 SHDE#低电平(正常应为高电平)来自比较器U13 PIN1脚信号,U13 PIN3 电压为0.3V 低了,PIN3脚电位由+V5.0S 和+V1.8S控制,后查出+V1.8S电压没有,再查Q38发现+V1.8对地短路,摘了+V1.8相关电容还是短路,后来发现CPU用到+V1.8供电,拿掉CPU后没短路了,居然是CPU坏了,由于自已没什么经验绕了弯路。仔细研究CPU表面发现是排容烂了,直接撬了它装回开机OK了。
其它的不是很懂所以就不发牢骚了。

顶下。 心细也可以修好很多机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摘掉排容也OK

网友:
顶一个怎么地思路还是对的。

网友:
那个排容应该在找一个焊回去吧!!!

网友:
排容不上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