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I90EW9有闪烁花点~~

楼主(2012-03-04):
今天收到一台飞利浦的E90EW9听客户说用大概两三小时后看图像有闪烁的花点。今天开机开了一个多小时,果然看到有一些不明显的花点。看字看不出来。只有看图像时才能看到不明显的小花点在那里闪啊闪。。刚刚换了条排线正在试机,老天保佑。要行啊。。不行的话就麻烦了。。。假如不行。。大家说说都有那些可能啊。。我想应该可能是驱动板的主控有问题。要不就是RAM。。再不就是屏电路了。这些玩意我都不了解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线氧化引起的,驱动板芯片引脚氧化也出现,VGA接口不良也出现过,拿烙铁先拖干净焊牢固再说,主要查驱动板

网友:
屏线清洁一下,估计是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