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2-03-05):
最近修到多片映泰TF550主板,不上电的大我原因为内存供电没有引起,更换内存供电用RT9214,开机后一切正常.
同时想请教各位,TF520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
Hello,
Please could you help me. I can't downloaded this file"TCL_T45.rar" in this link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580-1-1.html . I need it to repair my personal computer. Please  can you send it to me via mail. My email is "bouzayenenoussa@yahoo.fr".
I will b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