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防SONY的上网本遇一个代号的芯片,我不认识,该怎么办

楼主(2012-03-05):
修一台防SONY的上网本遇一个代号的芯片,我不认识,该怎么办,上面写的是CL=DE 41C 求各位大哥们救救

网友:
如果有图纸就好办点,现在好多笔记本用的IC都是这样的标识。但好多都可以代换的。好多BD=XX字头的都有代换的。看看论坛里有没图纸下。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根据芯片脚位 和芯片的类型来分析有无代换的
要做到这点想把电路跑出来,一般pwm脉宽调制芯片都会有, vin主供电,ldo线性电压,上下管控制信号 反馈 ,芯片总开启信号shutdown# ,芯片电源好信号powergood 这些脚符合的就可以代换 。这里仅仅给一个思路,具体代换还要随实际电路而变

网友:
索尼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芯片好像不好不好找到开关信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