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配IDE口主板和IDE硬盘配SATA口主板的转接板是一样的吗(看图片)

楼主(2012-03-05):
SATA硬盘配IDE口主板和IDE硬盘配SATA口主板的转接板是一样的吗,我的转接板用在IDE硬盘配SATA口主板运行正常,用在SATA硬盘配IDE口主板用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方向 搞错了  哦

网友:
有一个板子可以通用的,一面一个ide,另一面两个sata,那面有表示,查sata硬盘一个,查ide一个

网友:
是一样的!都能通用!

网友:
有的转接卡不是互转的吧

网友:
单向的那种是不能这样用的;可以双向使用的那种也须分开接口的。

网友:
转接板分很多种的 有IDE转SATA  有SATA转IDE  还有一种可以互转的

网友:
能通用的、

网友:
看清楚版子上的提示,不是互转的`!

网友:
有IDE转SATA  有SATA转IDE  还有一种可以互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