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VT-F82E錄像機高頻頭有得修理嗎

楼主(2012-03-05):
開機用錄影機看電視節目,接收不到頻道,若敲打高頻頭又看到電視節目,一陣又接收不到,好似高頻頭不良,這情況容易修理嗎
請各位點指謝謝

网友:
应该有得修,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下天线输入端子的芯线有无开焊?还有高频头与主板的接插针脚脚接触如何?

网友:
应该有得修理,仔细看看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像你说 的打是虚焊故障还是好修的,楼主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
高频电路的电感形状扁一点就会导致参数的变化

网友:
上面的每个焊点去加焊一次肯定好

网友:
把集成和发热大的元件都焊一边吧

网友:
全部补焊下

网友:
我建议楼主买个大锡炉然后把机器丢进去,一下全补焊好了,

网友:
此结构的高频头大部分都是下面的引脚开焊。

网友:
只有拿把烙铁全部加焊试试了

网友:
謝謝各位
加焊已修好

网友:
楼主也不把结果公布出来,大家都可以一下咯

网友:
仔细观察下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