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猫的MAC地址是写在哪个芯片里边的?

楼主(2012-03-05):
家里的猫是华为MT800,比较老的那种。图

现在猫给坏了,自己也从来没修过这东西。搞了一阵子没有弄好。
因为我现在一直用的电信的黑号上网的。所以想把这个猫修好,要是换别的猫的话就没法享受黑号上网了。
我打算从淘宝上买个一模一样的好的猫,然后把我现在这个坏猫上的MAC地址芯片换过去。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还有就是猫的MAC地址一般是存在哪个芯片里边的,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没修过这东西,不过楼主的思路很好。支持一下。至于mac地址我觉得每个猫里的都不一样。要弄成一样的网络会冲突的。有改mac的软件。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了,估计也需要厂家提供的专门的软件来修改的。

网友:
MAC地址的话你可能要用软件刷才行。。

网友:
只有刷机才行  这个没有储存的说法

网友:
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还没有等到高手来解答,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网友A:
到底什么是黑号呢?请问一下楼主,本人没听说过呀!

网友:
你搞错了吧。这个拔号不需要猫的MAC吧?

网友:
猫是没mac地址的。地址是绑定在网卡上的。跟猫买关系。每个网卡上的mac地址都不一样。同样型号的mac地址也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2-3-7 11:18):
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猫本身绝对是有mac地址的,这个不用争论了
猫是MAC地址的,谁说没有?所有的网络上网设备都有MAC地址且不重复。

网友:
adsl猫上当然有网卡了,应该是写在固件里...

网友B:
这种猫 不管是网通还是铁通 都是去营业大厅免费给换的,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自己捣鼓,楼主太懒了!再说你所谓的黑号是什么?可以免费上网不被查到?如果你的账号好使的话,跟猫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MAC地址是在网卡上的  MAC地址和换不换猫没关系吧

网友:
在一快芯片里的,具体哪一块要拆开拍个照上来,指给你看~1

网友:
楼主用黑号上网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C:
这个黑号是一年360吗,还是不交钱

网友D:
很好的想法,华为MT800是带路由的猫,是有MAC地址的,它在AT45DB161B里面,祝你成功。

不错 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主的黑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球;楼主说的黑号什么意思

网友E:
ADSL  MODEN 里面的 MAC是可以改的,也不用什么工具,只要进到ADSL MODEN里面就有一项可以改,随便写个,保存就可以了,但楼主说黑电信的,其实电信的宽带,只要帐号对了,MAC地址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的黑号是什么意思?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821-1-1.html

网友:
必须知道,我们叫的猫启事是个调制解调器

网友:
知道怎么回事,只是不知道跟猫以后什么关系

网友F:
你要把网络提供商在 机房里得配置考到你的电脑 里   换一个同型号的   记住你的配置ID  从新上传一下

网友G:
以前在厂里面专门修这个,一般都是直接用软件刷的,没记错的话,写在FLASH里面的,这款修过,是个长条的芯片,就像IBM T40bios一样大小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什么是黑号呢?请问一下楼主,本人没听说过呀!

就是不用给电信付钱就能上网。前提的宽带的物理线路要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黑号是一年360吗,还是不交钱

有360的。我的这个黑号是不交钱的。不过mac地址是被锁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直接重新换猫的原因了。因为换了猫后就没法用这个免费账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想法,华为MT800是带路由的猫,是有MAC地址的,它在AT45DB161B里面,祝你成功。

非常感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SL  MODEN 里面的 MAC是可以改的,也不用什么工具,只要进到ADSL MODEN里面就有一项可以改,随便写个,保 ...

绝对和mac地址有关系。以前我那个账号就只能在我家能上网。换到别的地方连接都提示账号密码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猫 不管是网通还是铁通 都是去营业大厅免费给换的,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自己捣鼓,楼主太懒了!再说你所 ...

猫本身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我要用我以前的猫享受免费的电信宽带。现在宽带费一年1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把网络提供商在 机房里得配置考到你的电脑 里   换一个同型号的   记住你的配置ID  从新上传一下

没那层关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在厂里面专门修这个,一般都是直接用软件刷的,没记错的话,写在FLASH里面的,这款修过,是个长条的芯片 ...

具体是用什么软件刷呢?狂且这种东西的程序应该很难找的到吧

网友:
什么情况呢?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猫本身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我要用我以前的猫享受免费的电信宽带。现在宽带费一年1千多啊

你这猫 我这里联通营业厅 N 多,你要是要 我给你买一个发过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猫 我这里联通营业厅 N 多,你要是要 我给你买一个发过去

猫我也能买到。可是买来的猫mac地址和以前的不一样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所谓的黑号,是绑定了你这个猫的 MAC 地址,所以你只能用这个MAC地址的猫才可以免费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猫我也能买到。可是买来的猫mac地址和以前的不一样啊。

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所谓的黑号,是绑定了你这个猫的 MAC 地址,所以你只能用这个MAC地址的猫才可以免费上网??? 是不是??

网友:
在网卡芯片上啊,直接拆下来就好了,这个猫我好几个坏的,没去修。要的话可以找我要。

网友:
黑号难道是传说中的走遍大江南北,神州东西,迷倒万千网络中帅窝靓米无数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万能账号?

网友:
我的是光猫  当时好的情况  可以用超级用户与密码 进入里面把我在机房的配置考到自己的电脑上  自己改乱了  就从新上传就OK    关键是是你的电脑在机房的 ID要知道

网友(2012-04-29):
应该是写在固件里面的吧

网友(2012-12-26):
知道的都不说啊  楼主问的是 什么芯片 什么样的   或者把型号晒这儿也行啊      期待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