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台的好与坏和维修的关系

楼主(2012-03-05):
小弟是初学,最近想入手一台BGA焊台,看过价格发现有1W多的也有几千的,我想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同吗?对于新手来讲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量不大的话3000-4000的足够了。

网友:
设备关键是个人使用

网友:
设备焊出来的效果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呵呵。建议用3温区的。

网友:
卓毛的590性价比还可以的。去看看

网友:
有的大师用850也可以干,所以关键是个人,设备的话,刚开始建议买基地的360,售后有保证,

网友:
看看自字和是的就行1

网友:
我用讯维基地的,还可以啊

网友:
原來基地也有喔,來去逛逛,不好意思,新菜鳥,努力學習中

网友A:
关系到成功率的高低把。。。但是也还是要看技术~

网友:
对于新手,还是买个好一些的BGA台,
要是老手,那技术可以迷补一些BGA台的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系到成功率的高低把。。。但是也还是要看技术~

老师说好的BGA成功率高,一般的怕做好BGA后没成功再导致误判,我也不知道选用哪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中760E,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什么品牌的,我用过 xxxxxx*****5860,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BGA 使用习惯了 掌握了它都好使用。 我用的很老的机器呢

网友:
关键还是眼力和 手段吧

网友:
根据自己的实力吧,有银子就买个万把的,差银子的就买个4000多的,关键是人用和做招牌。自己掂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我用过 xxxxxx*****5860,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也想入手一台。

常州产的,760E

网友:
还可以吧,760

网友:
360的就可以了,关键在自子掌握,一开始就拿坏板子练手,我还特意从淘宝买带黑胶的练手,现在练得不掉点了,关键是火号

网友:
要对自己的设备熟练就行,贵不贵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