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CQ40接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05):
不接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
只有一插上电池再外接就触发掉电
很快的
触发一下就掉
再开再掉

很郁闷
请问怎样查啊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电池本身有电池 我这就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电池本身 电池的隔离保护电路 一步步查

网友:
先换节电池试试,还不好再修板子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用电池能开机说明主板的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保护了  你查查保隔电路什么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吧!

网友:
电池,板子都有可能,这种问题最纠结。

网友:
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上次遇到一个也没有修好。换了一个充电芯片一样。没法。

网友:
电池本身 电池的隔离保护电

网友A:
电池,主板保护,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主板保护,BIOS.都有可能。。

bios问题
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