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17液晶的怪问题

楼主(2012-03-05):
一个hpc17的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通电指示灯闪,这个显示器动动屏线可以用几天,但是过几天就又成通电指示灯闪。  各位高手这是那的问题, 屏线已经换过了。

网友:
不太明白LZ表达的意思,是屏线还是VGA线?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断开高压试试   是否电源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真是头疼、、、

网友:
出问题时看看各电压是否正常?断开高压板供电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补焊一下接插件(有条件建议最好更换),无果上看看驱动板和屏之间的供电。
可能是MCU开机时对屏有检测

网友:
高压板 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检查电源板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高压板电路应该不难,网上谁处都能找到高压板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