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硬盘可以装在台式机上吗

楼主(2012-03-05):
我有一联想Z200一体机拆机硬盘320G,是2.5寸的,想问下装在台式机上用起速度会慢吗,有没有人用过呀。

网友:
应该不会慢,一样用

网友:
可以啊,只要接口行就可以

网友:
如果原来的硬盘转速不低于7200转,缓存一样,理论上速度不会变慢

网友:
楼主所指的慢是什么意思,硬盘区内数据读写,分区对考,还是系统运行,有或者其他

网友:
跟普通硬盘是一样的,不存在慢不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