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m97电源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2-03-05):
通电有3.3V ,3.4V ,1.06V  。 SMC_BC_AC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09659932\QQ\WinTemp\RichOle\7~PS$9M3B4)W)$JQN04FVJW.jpgOK也有3.3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09659932\QQ\WinTemp\RichOle\7~PS$9M3B4)W)$JQN04FVJW.jpgv 就是r6911 r6912不分压没有电压

网友:
Q6910换过了

网友:
我现在和楼主一样的。R6911和R6912也没电压。。电源灯电压是17V,郁闷。。楼主你修好没?

网友:
看着也郁闷哦

网友:
我的好了,我把Q6910取掉了把4脚和三脚直接飞过去了,在把Q6915取掉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取掉Q6915后面的U6915的的4脚会使Q6915导通会把Q6920的G级拉低
我怀疑U6915坏了但是没有配件就直接飞过去了

网友:
改电路就OK啊,

网友:
我也想照楼主那样搞,,我的苹果A1181也是待机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只是苹果电源灯适配器第5脚那里不正常是17V,正常是3.3.

网友:
哈哈,我也好了。。

网友:
原来 你们都强行飞线啊,关键我飞了之后 5脚变成8vl了

网友:
是q6910的第5脚吗?

网友:
好强大啊 努力学习 我还没修过苹果

网友:
我的都是改好的

网友(2012-11-09):
为什么 不行!

网友(2013-09-14):
手上有一台第5脚有电压,绿灯也不亮

网友(2013-10-21):
楼主  的方法不错,可以省不少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