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充电短路

楼主(2012-03-05):
单独用电源,和单用电池都可以,就是同时使用就出现短路.先插电池,再插外接电源不能充电,但是待机0.8左右,没有充电。先插电源再插电池就会短路。怎么下手呀。。。。
充电短路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接了台机器原来是单独使用适配器不开机,接电池可以开,换了充电芯片就成只能用一个电源,电池,适配器同时接就会使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