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怪怪怪!

楼主(2012-03-05):
客户拿来时,外接花屏 本屏不显 一看感觉显卡了 就BGA了一下 结果,电流0.9-0.89 跳变 拿下内存 电流略降 好像正常 难道我的显卡没做好吗!看到许多人 把显卡做坏的 心里没底呀!请教各位 高手了!
华硕
显卡

网友:
摘掉植球,不行就换全新的。

网友:
要重新植珠啊

网友:
不记得显卡是N卡还是A卡了。如果是N卡,就植株;如果不是,就就换吧。

网友:
多半是显卡没做好哦

网友:
你是加焊的还是重植的,一般都是要重植的,如果你是重植的,那就先测测显卡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肯定是你没有做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