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BIOS芯片

楼主(2012-03-05):
技嘉GA-M52L-S3主板上的八脚BIOS芯片,型号是SST  25vf0408 504c-s2af 0830048-a  ,
手上没有原型号的BIOS芯片,请问师傅们可以用别的八脚BIOS芯片代换吗?它们的代换原则要注意哪些!好像是要同容量的BIOS也就是说;芯片上有标040就要找个040或上边标有512的字样可以替换,这就是BIOS资料的大小这样的说法对吗?请师傅们指导指导!

网友:
要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spi的BIOS芯片大容量的应该可以替代小容量的,不行再找找试试吧。

网友:
容量大小对就行了   我也弄丢过一个bios芯片最后把自己的板子上的bios拆下来给别人了

网友:
我那780i上的八角芯片是从网上买了几个回来了,本地还比较难找

网友:
spi的bios,容量相同一般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