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正 屏没供电

楼主(2012-03-05):
插屏线没有 把屏线拔了 测试 驱动板有5V  一插上去就没有了  也就是白屏啦  屏上面也没发现那里有问题 修屏比较少 有没有大哥来帮下忙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有短路 现象,,查5V供给屏的线路。可能有所收获

网友A:
顺着屏上面5V进路的路线慢慢查吧...这种情况是屏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屏上面5V进路的路线慢慢查吧...这种情况是屏上有问题...

你们修屏的 能解释下吗

网友:
是漏电了吧

网友:
我这里有2台呢

网友A:
插上屏线 就保护 或者插上屏线就灯管灭的..一般都是屏这部分有问题...你那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给你2个方法你试下
1--把屏上保险断开.如果不黑.屏线上5V还正常的话..就是屏有问题
2--.把锁PCB板的几颗螺丝拆掉.让PCB板和背光后壳不要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屏线 就保护 或者插上屏线就灯管灭的..一般都是屏这部分有问题...你那屏是什么型号的?

这屏上没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2个方法你试下
1--把屏上保险断开.如果不黑.屏线上5V还正常的话..就是屏有问题
2--.把锁PCB板的几颗螺 ...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2个方法你试下
1--把屏上保险断开.如果不黑.屏线上5V还正常的话..就是屏有问题
2--.把锁PCB板的几颗螺 ...

都不行 还是一样呢

网友A:
把那个屏 拍张相片传上来看下.现在屏线插上是白屏?然后5V电压也没有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屏 拍张相片传上来看下.现在屏线插上是白屏?然后5V电压也没有了是吗?

就是不插也白 插了也是一样 插了 驱动板上就没有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屏 拍张相片传上来看下.现在屏线插上是白屏?然后5V电压也没有了是吗?

请问 8337 是什么芯片  这好像是电源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插也白 插了也是一样 插了 驱动板上就没有5V了

不插屏线 当然是白的了...插上屏线驱动板5V就没有了..那就是屏上电路有问题 把电压拉低..检查屏上电源电路吧...拍图片传上来..屏后面那条板子的图片..你就说个8837这4个数字..我一下子也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驱动板上的一个三极管损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驱动板上的一个三极管损坏造成的。

是啊 刚才我拿去检测屏 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屏线 当然是白的了...插上屏线驱动板5V就没有了..那就是屏上电路有问题 把电压拉低..检查屏上电源电路 ...

  我去检测屏是好的  是驱动板问题把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