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K8NE电路分析

楼主(2012-03-05):
这是台机主板,想请教师傅门,在待机下,上电源,1脚没有电压,二脚有2.5V
3脚没电压,R1032输入有5V,输出没有电压,但是把IC拆了,2脚有3.3V  1脚输出正常.请问这怎么分析

网友:
是不是IC坏了.换一个IC试试

网友:
没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你把那个IC拆了   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挂了。。把比较器换掉就ok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换比较器吧,

网友:
按下pwrbtn来拉低3脚持续的高电平,1脚输出低电平  q84截止,s5_en输出瞬间高电平触发后面的。比较器在动态过程中起作用的。  无pwrben时。3脚应为高,1输出为高。

按下pwrbtn来拉低3脚持续的高电平,1脚输出低电平 q84截止。 这里说错了,。按下PWEBTN 时拉低3脚,2脚会高电平,1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
待机时,3脚应该是高电平,比较器坏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中R1031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