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0电源插电就自动上电!小白初出茅庐!

楼主(2012-03-05):
     这电源其实通电后是能正常使用的,便是基于插电就来上电,电脑的CPU风扇就自动转起来,但电脑还是要按一次开关才能开机!后来看到大虾们都说这问题很好解决!就开始动手把电源拆开,(注:本人是完全搞不到什么电路,只是看大虾的贴懂点皮毛,别见笑,哈)一开始就测绿线:3.5V,紫线:5V 都正常,(看贴都说IC很容易坏)就找到一个叫LM339N,每个脚测一下电压,但的来发现没有替换的,就放弃,就直接跑绿线PS-ON电路-----LM339N,(因本人不会画电路图就不放图片出来)在中间真的找到一个稳压二极管D26,二极管档直接叫了出来,虽不懂但中学还学过什么PN结构,也不知他有什么作用跟D24串起来到LM339的第五个脚,后来也不管了,直接找个差不多,红色的来换上,也不知什么V数够不够!

然后,。。。把电源还原!插上电源时(走开一点)!好运的事来鸟!风扇不会自动转了,(走近一点)短接绿线!跑起来!哈哈

以下是参考这个贴子的内容有冲动尝试修电源的

电源插电就运行是什么问题。不接电脑,就单独一个电源(基地ID:新人阿中提出的)。
我想应该是绿线被拉低,可以顺着绿线跑到393 494之间的线路,如果线路上的元件都是正常的话,可以试着换 393.494问:电源插电就运行是什么问题。不接电脑,就单独一个电源?
按照我的思路的话,应该顺着绿线找到两个IC之间的线路, 如果连在线路上的元件都是好的话,可以试着换494和393
有尖叫时电压不正常的情况,要查494的8、11脚电压

网友:
确实需要躲远点,安全第一嘛。稳压管短路拉低绿线电压?

网友:
应该没拉低,搞好以后再测绿线也是3.5多点,紫线5V,使用正常的,我也搞不到这些!哈

网友:
应该没拉低,搞好以后再测绿线也是3.5多点,紫线5V,使用正常的,我也搞不懂这些!哈,D26跟另一个二极串在一起到LM339第个脚,但这两个二极管方向就反的

网友(2012-07-25):
D26短路造成自动开机

网友:
我也想看看高人的回复

网友(2013-01-12):
多谢楼主,修了一模一样的,D26被击穿。搞半天才看到楼主的帖子,一开始也是逐个二极管测压降,结果太粗心了,一不留神放过了D26.

网友(2013-07-14):
我也有一个与楼主一样的长城电源,也是自动上电,回去按照楼主的方法试试看,呵呵~

网友:
高手啊,能跑那么多电路,还能找到问题所在,资料在哪看的,我也想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