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不能上网,首次改造USB网卡成功。

楼主(2012-03-05):
春风吹战鼓雷 发帖一定来迅维。人又多 分又肥,谁给加分我谢谁。

           IBM R61 改网卡案例。

身为年前最后一期从基地回来的学员后,年后上班这段时间太忙,连签到的时间都有好几次忘了,悲催的人生,伤害身体的工作,日渐衰败的市场。但是这些客观原因依然没有动摇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修本热情。O(∩_∩)O哈哈~。祝大家生意兴隆。技术更上一层楼。
不多说了言归正传。
前两天收到客户一台IBM R61
故障现象:不能上网,网卡灯常亮,系统下面能认网卡。插网线打叉。
网卡型号:82566mm
做系统无果,拆机测网卡供电正常,晶振起振,网口到网桥线路正常,网桥到网卡线路正常,4个75欧姆电阻阻值正常,那个大概1000pf的电容也没问题。直接换网卡无果,之后问群里,有人说MAC地址不对也不能上网,于是装机该MAC地址,下面把改的方法传上来分享给大家。
        1.网上邻居邮件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

2点击配置然后点高级

3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再dos里输入ipconfig/all然后回车

然后大家会看到最下面有一行12MAC地址,physical Address………..00-16-6F-8F-D1-4A
这就是本机的MAC地址了把它填到此位置

确定重启就OK了。这样MAC地址就绑定了。
我辛辛苦苦操作完毕后还是不行,郁闷啊。纠结啊。下面这能用绝招了,换了MAC
换了网卡,换了网卡隔离,刷了BIOS 还是无果。这下真的哭了。呜呜呜
就剩南桥没换了,黑胶啊,这位大哥伤不起啊。
想来想去还是不要动桥,弄不好就不亮,到那时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之前看过有人说过用USB网卡该,心想IBM的能不能改呢,敢想就要敢做,一点不含糊上隔壁柜台拿了个USB网卡拆开,开整,
USB网卡的工作条件:5V供电 GND地线 USB-CLKS时钟 USB-DATA数据,1 2 3 6四根网络传输信号,一共要飞8根线,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要找的合适的飞线地点和安放位置就要看图纸了,下面把所有要飞的信号线图纸图片传给大家。
首先找到USB供电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找吧,不多解释了直接上图

上面的图是主供电,下面咱们找两根信号,也是最不好找的,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有不少人说这不很好找吗直接从USB哪里引两根线不久行了。可是大家想想要是在USB哪里引的话一定有一个USB受到干扰导致不能上网和一个USB不能用。这里怎么办呢,告诉不知道的人一个秘密,通常笔记本都只有最多4个USB接口,现实是远远不止这些,在笔记本南桥里面的USB模块功能里都有预留的USB接口没用,至少有2组。下面我就带大家找这些预留的USB接口。

上面是南桥USB模块里的全部接口大家数数一共有几组一共8组啊还不够咱们找到一组能用的吗哈哈。找来找去最合适的就是J22接口这个接口在主板上没用到,还就在网卡傍边这是个最好的飞线地点,大家仔细看图纸D50在图纸上显示没用料,实际也是没用料。这这不是天助我也吗。就飞在D50的1脚和2脚上了。USB的工作条件就差一个底线了,这就不用让我告诉大家了吧

下一步就是飞网线的数据线了直接上图了相信大家都看的懂。 好所有步骤完成。是不是该装机测试了呢。我为了保险起见,在网上下载了免安全的BIOS刷了一遍。避免装起来报错网卡地址错误。吧MAC也拆掉了。有好多t6都是因为MAC惹的祸导致不能上网。它就在主板背面网卡隔离旁边。上图型号是P24S08

所有步骤全部完成下面是装机测试图成功上网。

知道放的什么片吗哈哈。。。。
提供以上的一点点经验,不算什么技术,只有真正的修好那才叫本事,我只是想说遇到像R6 T6 这样有黑胶的风险性比较高的大家可以考虑放弃维修,简单改装,节省成本。
要是别的机器我还是建议大家安常规思路维修。
下面把 图纸  点位 面安全BIOS传给大家。。。。

同意楼主: 4.1 反对楼主: 0.0

网友(2012-05-22):
还是占一个,有空我就会来看的,学习一下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2-04-09):
楼主太不细心了,你手动改MAC地址把有线的地址改的跟无线一样了,当然不能正常使用啊,好好看看你的第四图。
这种网卡单机拨号要经常掉线的。

网友(2012-03-09):
呵呵,悲剧,估计楼主就是把无限的地址填到有限上去了,要不就不用改的这么辛苦了
流量大了不掉线吗,你好好测测,我以前改过,不过流量一大,就拼不通目标地址了
奖励30分。继续努力~ 最后一句帮你改为:谁给加分我谢谁
我怎么看你把无线网卡的MAC地址给填到网卡的MAC地址里了

网友:
   怕发帖不够 占楼备用  请版主把后面的3幅图删掉 2为什么我删不掉呢

网友:
到底是R60还是R61的机子呀,版主图片没传上来呢

网友A:
网卡不用完的,我都是这样改的.但是楼主你应该看下有没有空的位置放那个USB网卡.这样包起来好像不是很好,USB网卡发热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用完的,我都是这样改的.但是楼主你应该看下有没有空的位置放那个USB网卡.这样包起来好像不是很好,USB ...

呵呵谢谢提醒 下次注意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好,但是我上面修改MAC地址绑定时没看明白,本地连接中为什么要绑无线网卡的MAC,为什么不有线的MAC,请楼主把这点讲清可以吗

网友:
太有才  我台式机这几天刚在发帖 可是同样情况  然后PCI网卡又加不进去 USB网卡在外边不牢固  用你的方法好啊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好,但是我上面修改MAC地址绑定时没看明白,本地连接中为什么要绑无线网卡的MAC,为什么不有线的M ...

是本地连接改有线的MAC啊

网友:
这个好,在学习的时候也知道改但没实践过。老师也没说去哪里找USB接口

网友:
这种方式既抓住了客户,挣了钱,也带来技术更大的突破。

网友C:
有个疑问,印象中 ps24s08 是码片吧,也兼顾着存储MAC地址吗,另外拆掉的话不会报错吗,求正解

网友:
为什么不用无线网卡 非要改这个呢?

网友:
收到钱才是王道,技术靠后天补足~!

网友:
很强大的技术,有学了一招啊

网友D:
R61 T61 MAC地址是存在BIOS里面的,不是存在P24S08,T60 存在,25开头的芯片里,上不了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61 T61 MAC地址是存在BIOS里面的,不是存在P24S08,T60 存在,25开头的芯片里,上不了会报错的

BIOS 已经刷了面安全的了。MAC也拆掉了。所以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印象中 ps24s08 是码片吧,也兼顾着存储MAC地址吗,另外拆掉的话不会报错吗,求正解

我把BIOS刷成免安全的了

网友:
呵呵,我是一般直接改到U口上的!

网友:
第一次知道改MAC地址可以解决部分网卡不能上网的故障,又吸取了点东西。

网友:
开篇不错,能诗能武,人才。。。。。

网友:
强大,图文并茂。谢啦。

网友:
楼主真棒,这样加USB网卡非常好。

网友:
天才!啊啊啊啊 啊啊 啊

网友:
修了几个网卡不能上网的,都没有想到像楼主这样从里面改USB网卡,现在学习了,以后试试改改,争取多收点费用,一般卖给客户USB网卡才50块,改造内置网卡应该可以收个200多、

网友: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楼主不错,学这个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东西来  定一个

网友:
楼主太不细心了,你手动改MAC地址把有线的地址改的跟无线一样了,当然不能正常使用啊,好好看看你的第四图。
还有你改的USB位置是在没有用上的MINIPCI-E上的USB对吧?如果你不刷BIOS会出现无线网卡报错的,不过你还是不怕麻烦的刷了BIOS,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不用刷BIOS的接USB位,在J6就是PC槽的A2 A3脚,分别为USBP3- USBP3+,你可以看看电路图,直接取这个USB什么也不用动,只拆了原网上芯片和信号耦合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技术 研究还行,给客户 直接 换USB的网卡了

网友:
另类的思路,胜过翘黑胶了,以前都是给客户配个USB网卡,方便快捷但是赚不到钱

网友:
这个我也玩过,有些网卡故障真是无语,查不出问题就是不好用,换了包括桥在内的说有芯片。还是这个修法有效率。

网友:
楼主太牛了!佩服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IBM改还是有点麻烦,又刷BIOS又下MAC

网友:
没有看清楚MAC这点,还有你搞的线是那些,要说明白点下次也好学习下。有点思路

网友(2012-04-08):
学长~很强 很牛逼,

网友:
基地还是学习的好了。

网友:
以前我也常改USB网卡 现在直接建议客户买个USB网卡算了 呵呵

网友:
看来是给机器里装个网卡,学习创造

网友:
楼主是维修的高手哈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没见过,但还是敬佩

网友:
不错学习了。请问楼主你这个是能认到网卡吗

网友:
好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很久以前就想这样改 但没有碰上这样的案例 。。。

网友(2012-05-11):
我也试过改上后USB 有一个口不能用了 以后就会改了

网友:
才从迅维回来,我都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啊!今天赚了... ...

网友:
这个没改过,有机会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2-07-26):
这样也想得出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