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奇特暗屏请教

楼主(2012-03-05):
型号:华硕X43S
现象:一开机就暗屏 (硬盘拆掉了)

检修过程:1. CTRL+ALT+DEL重启 或者 按  FN+F7(F7上面有个叉) 屏亮正常。
                  断电后又暗屏 ,循环

                  2.接上硬盘,装好系统。也是每次开机都要按一下FN+F7  ,一切正常。关机后(不断电),再开又要按FN+F7
求指导!

网友:
是一开机的时候就暗,还是到进系统的时候暗?

网友(点评):
一开机暗

网友:
建议先把机器拆开裸板测试,如果还是如此,就要查下电路的供电,再就是有可能的是bios或者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修过很多台了,你改高压也没用,也要按那几个键才会亮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摔过!说不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