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硕 P5P43TD 主板点位图

楼主(2012-03-05):
求 华硕 P5P43TD 主板点位图 或相关图纸

网友:
我也在找此图纸

网友:
查了一下iow83627dh的pdf,67脚pcin有跳变,75脚rsmrst#有高电平,71脚psok有高电平,说明io已经给南桥发出了开机信号,73脚susb#没有电压。说明南桥没有反馈给io,导致io的73脚pson#电压不能拉底。不能开机。小心把73脚翘起,再量那个点依然没有电压。说明南桥虚焊或挂了。再量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说明是南桥虚焊。把南桥加焊后,量io73脚下的点有高电平,再把io焊好,开机跑码启动。

网友:
再附上io的截图

网友(2012-04-05):
我遇到的是不跑马的,六片修好三片
还有三片没整好
该对换都对换了
还不跑马
没思路了
郁闷中

网友:
一点点慢慢消化

网友:
同求此图。。谁有啊。

网友:
图纸呀,很需要,还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