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用420不工作 用赛D2.8 就能工作

楼主(2012-03-05):
我有一张杂牌主板  我有CPU 420用了一年多了都没事  最近主板坏了  用420不工作了  用赛D2.8  就能工作能正常开机工作   主板上面没有爆电容的痕迹   急求老师们   要急用呀!!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电容没有爆就一定没有事吗?这种故障我也没有见到过

网友:
不会吧   怎么量电容好与不好  急求老师们

网友:
你看看电容的阻值     看看 短没短路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快一样的板子  P5QL。华硕的。原来是E5500  跑EO  我换了430后。就可以开机,就是卡 LOGO,。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呢。

网友B:
先要确定你的CPU是好的,还要确定你的CPU座子,包括里面的针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确定你的CPU是好的,还要确定你的CPU座子,包括里面的针没有坏

没有  cpu和cpu坐子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别红黑表笔接真负极。有个从负到1的跳变。充放电的过程。需要拆下来测准确

好的是从负到1     还是坏的 从负到1 呢

网友(2012-04-06):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快一样的板子  P5QL。华硕的。原来是E5500  跑EO  我换了430后。就可以开机,就是卡 LOGO, ...

你这个应该是bios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刷了BIOS。故障依旧。拿到华强维修好了。不知道他修了哪。。郁闷。没有学到技术

网友:
刷bios吧,大部分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快一样的板子  P5QL。华硕的。原来是E5500  跑EO  我换了430后。就可以开机,就是卡 LOGO, ...

这种故障,先换供电部分大电容再说,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