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最简单最直接刷BLOS的方法?

楼主(2012-03-05):
请教各位大师们,有没有最快最简单刷BLOS的实用方法?

网友A:
我就知道一种,用机器刷,挺麻烦的,有没有直接在电脑上刷的!?

网友:
有软刷和硬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了,在系统里就可以用软件刷进去的。

不知道方法啊 请教

网友(点评):
我知道,可就是成功率不高

网友:
一般的是上官方的网站下载,直接运行就行
华硕台式机的主板在bios里也能直接刷

网友:
在线刷,不过有风险,就是找到笔记本官方网站,开机情况下直接升级BIOS

网友:
blos是啥?

要是bios,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操作系统启动后运行软件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一种,用机器刷,挺麻烦的,有没有直接在电脑上刷的!?

是啊,我就是嫌机刷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