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vcc3sw电压1.2v,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05):
待机电流0,vregin20正常,vcc3sw电压1.2v左右,powershutdown没有电压,

网友:
从好的机子上拆了一个rinkan_1芯片换了,还是老样子。

把拆下来的rinkan_1焊在好的主板上,结果这块板子不启动了,测量vcc3sw也变成了1.2v了。

网友:
u61 rinkan_1的供电正常,vcc3sw对地阻值跟好主板一样。

网友:
换之前待机电流0,换之后待机电流0.06,其他情况跟换之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是好机子上面拆下来的芯片啊。

我说的是除这个芯片坏之外,其他地方还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