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进水20多天,很明显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过去一个多星期了,记不清芯片的型号了好像是ISL62**什么的。
    当时客户说进水20多天了一直没时间过来修,把机器放下留了个电话,就走了说有事,让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他。我当然说OK了。
    客户走了插电开了一下没反应,拆机,查看有没有烧的痕迹。看了半天没有板子很干净 郁闷!
    再插电,不经意碰到了ISL62**芯片,挖槽 好烫。找到换上。

     OK啦

网友:
LZ捡到钱了,被烫一下不算什么

网友:
确实 是捡到钱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捡钱

网友A:
维修不能只能靠运气 ,关键是技术还有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能只能靠运气 ,关键是技术还有细心,

有时候运气好,就省着自己头疼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B:
如果当时你没有碰到呢,你应该想想这个问题

网友:
这运气,我这也有个待机芯片特别烫的,信号51125换完还是烫,没有头绪了。你说的应该是ISL6227吧。这个芯片的功能比较通用。

网友:
人才啊人才啊。。。

网友:
呵呵      真的是美 的很。

网友:
开门就捡钱了,真幸运了!

网友:
上次接到也是进水从键盘进的挺久了  拆机把主板都有腐蚀的洗了洗烤了下 测机 OK  连键盘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当时你没有碰到呢,你应该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没碰到,我也会摸的,一般不开机。我单板试的时候,都会先摸摸开机、电源管理,方面的芯片。主要还是运气好,像这种情况我遇到的也有几个了。

网友:
那就不是运气了,不管运气好不好你都会做那一步的,者样还跟运气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