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0.2掉电修好放一会又出问题

楼主(2012-03-05):
现像为HWPG信号不出,ISL6237问题。换好后正常开机,运行 一切正常,但是放一会,再开故障相同,并且每次一换6237就好。求思路!!!!

网友:
周边原件 有坏的 或者性能不良了的 ,尤其是电阻,查查看看吧  ,

网友:
掉电时3V 5V正常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你查查前提条件了吗

网友(点评):
掉电时。就是HWPG不出

网友:
应该是夹层出了问题!热风枪换芯片吹的主板热胀冷缩。  过一会主板就凉了。。。

网友(点评):
再次对板层加热。没有效果的。只有换芯片才可以再开机!

网友:
会不会是其它电路引起的啊!为什么会换一个就烧一个啊!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