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少见,请问哪位高手。有过这样的问题, 我装了很多次系统 为什么无线网就是不能用 驱动都很正常
无线网

网友:
看看有没有 无线开关,是不是关闭了
同意楼主:
5.0
-Gogo
同意楼主:

网友:
键盘上的无线开关你打开了没有 驱动打好后把开关打开 再重启机器
同意楼主:
4.0
-Gogo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要装电源管理的驱动了。联想的就要装个电源管理的驱动了

网友:
换过 无线网卡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