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没有橙色3.3V

楼主(2012-03-05):
长城ATX-300P4-PFC电源没有橙色3.3V,别的颜色都正常,当时打开的时候,有三个10V,1000的电容鼓包了(一个在风扇后面,FT-EEL19-018BI边上。另两个在输出线靠220V电源插孔的圆形比边上小点的电感边上。)。原来是主板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换了电容后,现在风扇都转,就是主板不跑码,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老老实实把3.3V P.G修出来才行

网友A:
这种电源 3.3V 5V 12V分别由三只快恢复二极管整流输出的,每只管对应一种电压,你这电源没有3.3V,先换那个二极管吧,没有3.3V主板怎么可能运行????

网友:
二极管大致在什么位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连这个都不清楚,建议你看多几篇维修电源的文章才动手,免得不小心放炮了

网友(点评):
我手头有两个和你一模一的。故障也和你的一样。那个二极管在板子的中间位置。我的是虚焊了。我修好后只有2.6V了,我还没有去试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B:
第二块散热片上

网友:
你拆开了看看就知道了啊。好像是3045吧。双二极管,形状像大功率管(TOP3)。

网友:
即使电压出来后也应该加假负载测试才能装上。以免鼓掌扩大

网友C:
  看来楼主也是和我一样自学修电源呀,不过我已经在论坛电源这块泡了很多天了,看基本知识。动手方面就拆了个电源跑线路,现在还没修好过电源呢。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散热片上

有两块散热片,一片是整个的,一片上部缺一半,可以说详细点是哪个吗,我是初学,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两块散热片,一片是整个的,一片上部缺一半,可以说详细点是哪个吗,我是初学,谢谢指点!

在变压器跟两个电感线圈中间的散热片上 建议最好找点资料看看 不要盲目下手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E:
如果别的组电压都正常,只有3.3V电压没有,就证明是这部分电路出故障了.你只检查这部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也是和我一样自学修电源呀,不过我已经在论坛电源这块泡了很多天了,看基本知识。动手方面就拆了 ...

已经拆装了一整个电源了,跑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变压器跟两个电感线圈中间的散热片上 建议最好找点资料看看 不要盲目下手 以免扩大故障

已经在群里找了一个资料,对着电路图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别的组电压都正常,只有3.3V电压没有,就证明是这部分电路出故障了.你只检查这部分就行了.

别的电路都正常,就是这个橙色3.3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3.3伏没有其他正常,取下来一看换了个电容还是不行,然后顺着3.3伏跑线路经过那个三条腿的二极一看 ...

谢谢指点,不过我这个二极管好像没有虚汗,我加焊试试。

网友G:
建议楼主在维修此电源前先学学ATX电源的原理吧。
现在盲目动手真的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在维修此电源前先学学ATX电源的原理吧。
现在盲目动手真的很危险。

我在单位就是维修电工,但我们只搞强电,弱电从来不搞。安全保护肯定要做好,开始学之前就做了一个带灯的负载。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H:
看看是不是3.3V的电感虚汗了、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 3.3V 5V 12V分别由三只快恢复二极管整流输出的,每只管对应一种电压,你这电源没有3.3V,先换那个 ...

拆下检查二级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是不是3.3V的电感虚汗了、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

正如你所说,是虚汗了,但不是电感,是二极管,拆下,重新焊上就出来了。谢谢朋友们帮助,感谢!找了论坛里的图纸,对着长城电源学习,感觉电源比修主板还负责,学起来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