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mx 开机诊断卡出直接出50 关机

楼主(2012-03-05):
本人开的小店主要卖一下配件,偶尔上门修一下电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向各位大侠求助
拿回店里 拆下主板 换上好的电源 内存 只插诊断卡 显示50 关机 怎么修呢请教
华硕

网友:
路过 学习 学习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A:
你试下不插内存跑什么

网友:
不加内存00 关机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
电源没问题么?

网友:
没问题 换的好的电源

网友:
ASUS 的主板 你试着按着CPU 在开机看看 还是跑什么

网友:
不对 应该是按着南北桥 呵呵 说错不好意思 这种主板南北桥比较容易虚汗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是精英主板吗,可能是内存问题哦

网友:
先换CPU试不行再加焊北桥芯片NF-6100-430-N-A2 这个单桥的板子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没错。。这种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没二手双核的cpu 换了个单核的 点亮开机 开了一个通宵 好了

网友(2012-05-20):
要是还不行你就刷bioos好了

网友(2014-05-25):
Cpu问题?我有几个这样的主板,都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
我发现华硕带PLUS的都有一个节能保护电路,你试试IO旁边这个小芯片,换了再看

网友:
我发现现在生意都难做呀!

网友(2014-07-03):
我现在有一块主板跑50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