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现在新款硬盘坏道的修复率?

楼主(2012-03-05):
问一下现在新款硬盘坏道的修复率?
听说基本上都没得搞是吗
希捷.9.10的坏道基本上都修不好吧
听一个老师傅说的
硬盘

网友:
9、10代还是老的指令平台的,和7代一样的,只是注意下方法就行,完全可以修。
11代起才改用F3指令平台,SF改成U6那样必须有工厂ROM才能开启,外面还没人会开SF,只能用指令做些小操作。

网友:
楼上回答很正确,固件门盘目前只能修复简单固件问题,如果,致力于修盘的朋友,可以先把盘存起来,以后技术会突破的。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9代10代的也可以修了啊

网友:
胡说,现在广州做统货的都能开11和12的SF了,只不过别人的技术不卖罢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硬盘都可以开SF,随便哪款都可以,只不过每个人用的方法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