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烧这个CPU场管

楼主(2012-03-05):
我的主板老是烧这个CPU场管。。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先去学学CPu供电吧!

yzz163 -4 标题不清替你修改

网友:
测试CPU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点评):
这个查那个啊

网友(点评):
怎么查啊

网友:
测CPU的供电啊 维修资料里有

网友:
测CPU旁边的电感线圈的脚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
看CPU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上面的场管是啊。。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学习路过  顶一下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同意扣分吧
准备扣分吧,做好准备!

网友:
上电就烧 哪你要去看电源IC = =!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呀 !管理芯片型号

网友:
楼主去先去搜索一下cup供电资料,了解一下原理再修

网友:
查供电IC,一般都要上下管和供电IC一起换。。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后面的大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灌水要扣分的

网友:
那一组跟PWM一起换

网友:
换CPU供电IC,不行就把那组供电的电感换了

补充内容 (2012-3-6 11:57):
电容我还没遇到过,下次有机会试下

网友(点评):
我感觉电感可能性不大,电容到有可能

网友:
3个场管都换了。上面一个场管短路。。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既然3个场管都换了,还不行,那就连这3个场管的对应PWM IC也一起换,还有滤波电解     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一起换吧

网友:
问题原因都还没有找到就开始维修了,再强

网友:
看驱动脚进入那个芯片换掉那个

网友:
把场馆跟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啊 呵呵

网友B:
如果供电在3路以上,可以把整个这一路的三个管子全去掉。

网友(点评):
拿场管不要了。也可以啊

网友:
我觉得可能的大电容有问题管子输出压力大,烧掉了。修笔记本的时候遇到过。太机不会修,不过 估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在3路以上,可以把整个这一路的三个管子全去掉。

原则上可以的,我是过几次了。

网友:
那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吧。不行就换IC吧。要还是不行就做桥了。要想搞明白,还是查图纸吧。

网友:
我晕了。我把场管都换了。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只要一接上电源。没有开机cpu就发热.我想放弃了

网友:
不上电就发热就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 自己找啊 控制芯片看了  焊盘量了么???断线怎么办?

网友:
把MOS管全换了 包口主供芯片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电容 芯片 管子一起全部换掉还是不行,后来找点图把相关零件全拆了还短,确定是板层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IC一起换掉

网友:
是啊。我放弃了

网友:
上下MOS管要都换掉,并测量一下,电感处的对地阻值,是不是很小,就是20-30以下,若是,也把主控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总是烧这个应该和其他原件的质量有关,测下整个供电线路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路过 顶一下
那是N年前的.才开始不知道什么灌水啊,求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