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开机黑屏

楼主(2012-03-05):
按电源键刚开机时 屏幕有闪一瞬间,接下来就是全黑的 跟没开机一样

进BIOS修改了几个选项 然后不小心点保存退出 电脑就黑了 电源能通 开机风扇会转, 拆开把主板上的电池拿掉放了一天一夜 也没用。动BIOS时 插着网线记得有个选项进去后 出现MAC地址,然后提示放入光盘,然后就没管它 退出时不小心保存了

网友:
有点晕  黑屏的情况下 楼主是怎么进BIOS的 (你说的是跟没开机一样)

网友A:
重新刷个BIOS吧

网友B:
同楼上,我觉得可能是修改bios出了问题。这个坏了就得刷了。
我以为是logo能出来呢

网友:
是没黑之前进的  我说的跟没开机一样是指屏幕  主机还是有风扇在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我觉得可能是修改bios出了问题。这个坏了就得刷了。
我以为是logo能出来呢

没LOGO哦 悲剧啊  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BIOS吧

盲刷吗 找不到这款得相关盲刷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盲刷吗 找不到这款得相关盲刷贴

不是盲刷 你都开不了机了 而你只动过BIOS

网友(2012-05-21):
刷个bo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放电,先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直接 恢复出厂设置   有跳帽   会吗

网友:
现在什么个情况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