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静态电流部分的问题解析

楼主(2012-03-05):
什么是静态电流?有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我来解释一下.所谓静态电流就是在接上电源适配器在不上电池的情况下,主板所产生的电流.在维修的时候,我们用电源供应器来代替电源适配器,电源供应器有两个档位,一个是电压档另一个是电流档.静态电流就会在电流档上显示出来的.电压档显示的就是笔记本电脑的供电电压.
   有的人会问静态电流到底是多少呢?那又怎么样判断静态电流是大还是小呢?在这里我要阐述自己的维修观点,有一些自己起的术语,如果有维修本本经验的人士在听到这些术语后不要惊讶,因为意思和你所知道的术语的意思是一样的.下面我用一种笔记本主板的图纸(附带的图纸)来帮大家解析:
这种主板的静态电流是0.04A—0.06A之间,一般是0.05A.只要静态电流正确了那么主板的原始电压3V_AUX.5_VAUX,12_VAUX就会出来了.要是静态电流不对,那么这三个原始电压就会出不来.那么静态电流不对怎么解决呢?下面我会阐述这些疑虑的.
一.        静态电流为零
  静态电流为零就是主板还没有接到外界的指令或者是静态电流回路有开路现象出现.,这里我所说的外界指令就是主板的主供电19V(有的主板是16V),还没有传到主板上去,那就要看看供给主板的19V电压的传输路径有没有被断开(OPEN).很多情况下就是19V的传输路径出了问题,19V通过电源接口到主板再通过一个大电感PL7供给主板上的主电源芯片SC1404的.还有就是产生3V_AUX,5V_AUX的电路上的电感PL8,PL6两个是不是OPEN(断开)
为什么这里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因为有电流必然会有一个回路,这里就是一个静态回路。要是这个回路被断开那么就不会有静态电流的,这里先提一下,这个原理也是解决静态电流大的一个判断依据。
二.        静态电流小
静态电流小就意味着三个原始电压没有出来.但只要有电流就表示外界给主板的指令已经送到SC1404主电源芯片上了,那为什么静态电流会小了,那是因为SC1404还没有工作,有的人想到这一步就认为SC1404坏了,接着就开始换SC1404,但很少有换好的那换不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主板不要轻易去换零件,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确定之前你想换的那颗零件只是嫌疑犯而已,那怎样才能判断准确呢?下面是我的维修思路.既然SC1404没有工作,那么它在工作时要有条件的,那我们看看CS1404的工作条件是什么?首先SC1404要有外界的指令19V电压,还要有一个VL信号用万用表电压档量测为5V.还有一个AUX_OFF#信号,这个信号表示高电平有效,用万用表量测也为5V,要是这个信号被锁定以后SC1404就不会工作的基本上就这几个信号在控制的.还有SC1404的第23脚和22脚是高电位近19V.要是发现VL或AUX_OFF#信号不正常,那就顺着这个信号查找下去,在这里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这个芯片SC1404和一些笔记本主板上用的MAX1632基本是一个工作原理的
三.        静态电流大
   静态电流大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流大到1.00A以上,还有一种就是在0.15A左右。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和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第一种是外加电压19V短路(SHORT),造成静态电流大的现象。碰到这种情况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断开外加电压(拔掉电源),否则会烧很多相关零件的切记。这种情况的处理要简单一些,为什么我要说在有限的时间内断开外加电压这里就有一个处理的技巧,在没有断开外加电压时要迅速的用手去触摸整个主板上的零件(在你不知道19V外加电压在主板上的承载体即19V的负载的情况下),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有什么零件很烫手,一般就是那颗零件坏了,为什么会这样去判断,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里我介绍一下它的原理:这是根据简单的电路并联原理来判断的,大家想象一下两个电阻并联在不改变外加电压的情况下,阻值小的那条支路分得的电流是不是要比另一条支路的分得的电流大,那么这条支路产生的热量就要大的很多,公式为热量等于电流乘以电流再乘以时间,只要电流增大那么热量就会增大很多,所以你就能很快的感觉出来。在主板上19V的负载都是并联的只要有一个短路那么那一个产生的热量就会很大的。要是感觉不出来,就必须一路一路断开了查找了,查找的思路是这样的19V通过电感传输到每一路去的,只要断开电感量测两端看看是那一端短路,要是还是主电源端就按这个方法再去查找,要是量测主电源端不短路了,那就是这一路的负载端短路,只要查到就好解决了,给这一路的负载卸掉就可以了。也许有人会问19V短路可以用这种方法,那3V,5V,1.25V等等电压短路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呢?可以的我给这种方法起名叫烧机法。但在维修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就是在维修的时候电压不能乱调要准确的打在那个短路的电压值上,电流档可以调的,但开始要调到最小档,然后再慢慢加大直到你能感觉出来为止,如果电压不调好很可能会烧掉很多此短路电压的负载的切记切记。
   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电流在0.15A左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呢?也就是你能从主板上得到什么样的信号呢?很直观的信号就是电源主芯片发烫而且是很烫的那种,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头绪了,只好换主电源芯片SC1404了,但换后现象依旧.这时真的没辙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拿到这样现象的主板我会这样做:把电源主芯片SC1404产生的原始电压3V_AUX,5V_AUX,12V_AUX与其负载断开,断开就是把PL8,PL6还有就是12V_AUX的PJP7连接点,不过要一路一路的断开,不能同时一起断开.这是主板的回路的一部分,上面我说过没有静态电流时也会和这三路有关,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其静态电流都会为零,那就要看看是哪一路影响的.操作步骤如下:断开外加电源,在断开3V_AUX的电感PL8,然后在加上外加电源,看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流值是为零还是为原来的值,要是原来的值那就把你断开的3V_AUX的PL8再连接上,再断另外两路的,一定会断好的.那么要是为零就是3V_AUX这一路有问题,才会影响主板的,这时你就要看看是3V_AUX的产生端出问题还是其负载端出问题了,这里就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产生端就是PU12,PU14两颗N型的MOS管有问题,一般是虚焊影响的,要是其负载端有问题那么就得把负载一个一个卸掉,才能判断到底是哪一个坏了而影响的.做维修工作心要细,不能马虎的.否则是不会及时准确的查找到故障点的.
    对大部分笔记本主板来说它的静态电流在0.03A—0.07A之间.它有一个根据那就是原始电压3V_AUX,5V_AUX,12V_AUX是否正常,要是正常就说明其静态电流是正确的。要是没有原始电压就说明其是不正确的.

网友:
楼主辛苦,尽管我还没全领会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