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插充电器白屏

楼主(2012-03-05):
   手上有台HP6535B的机器,AMD芯片组,集显。单独插电池或充电器都OK,2个同时插上就开机白屏了,拔掉充电器OK,插上白屏。充电器换过。CPU换过。。不知道从哪下手,有谁遇到过给小弟指导下!!!!!!!!!!!!!!!!在线等

网友:
补充一下,电池可以充电的

网友:
电池电路跟充电电路  短路了

网友:
你仔细差下  应该就是1个贴片电容问题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是OK的

网友:
感觉白屏的时候屏没有供电。所以白屏吧。。。白屏的话,你先查1,屏供电  2,LVDS 有没有输出啊 3,屏的反馈电路  等等啊

网友:
这个要系统的查一下了,可能是 屏3.3供电没上来

网友:
屏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排查出一下撒

网友:
换了张屏OK了,把客户的屏换回去也OK了,屏线松了?郁闷,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网友(点评):
这电脑修得人看不懂

网友:
奇怪的现象

网友:
啊,,学习了,
拆装就好呀,,以后拿来的机器先插拔下接口,,

网友:
楼主没有先把屏的角度变动下看看呀?

网友:
感觉不会是屏线问题吧,理论说不通

网友:
屏线松动了,屏没有了供电,就自然白屏了,也有遇到过。

网友:
只能说是巧合吧

网友:
我修过,是屏线借口处一个控制屏供电的P沟道场管坏了

网友:
屏线有漏电吧,

网友:
咱现在搞维修的全是美女?  呵呵``还是更吸引人`那头像

网友:
这钱挣的可真容易啊,白屏说明高压板工作正常,应该就是数据线路有问题

网友:
io控制交换,是不是程序坏了啊

网友A:
嗯!屏线松了,这问题够奇怪的!

网友:
美女头像引人注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