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6的显卡?

楼主(2012-03-05):
   大前天接了个明基R56的机子,来的时候花屏,看花屏的样子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就跟客户推荐改良版的显卡,客户原来的显卡是703的改良的现货没有就定了个全新的显卡731的,发顺风昨天片子到手就给坐上,等温度冷却就测机一看傻眼了,外接花屏内接白屏(白屏的时候有轻微的竖线)外接花屏也比较有规律,难道是显卡没有做好?仔细一想不可能的事这个片子的珠子是0.6的间隙也比较大不可能没有做好。但是一想全新的片子是无铅的可能珠子化的不是太好,就又加焊了一遍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一样。看着显存一想是不是显卡和显存的AD线有问题啊,仔细看显卡到显存之间的线没有问题,就怀疑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一看显存4个正反面各一对,就先把上面的一对摘了,在测机还一样把反面的一对也摘了,换了一对测试还是一样。这下没有招了,问我们的高工说可能是BIOS和北桥问题就以顿狂干结果还是一样,有想是不是显卡不兼容?就又换回客户原来的片子一检测还是一样。。。。各位大师给点思路。还有就是703和731能不能通用?4个显存只上2个应该可以吧。关键的是从我做完第一遍显卡故障就没有变过。。无语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3-7 11:17):
故障已经解决,更换了一个10年的703好了,不过我纳闷的是客户的703出现的现象怎么会跟显卡不兼容的现象一样、??

网友:
真的只有换板子这招了吗?

网友:
有可能晶振烤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A:
这种在T61上比较常见 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B:
不可以只上2片显存,必须要齐全

网友:
这样的显卡我都怕了,。,而且很难买到好的显卡,基本都是显卡坏了。703 730  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在T61上比较常见 应该是显存坏了

显存已经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只上2片显存,必须要齐全

这个有什么讲头吗?上2个也可以亮机的。而且故障一样啊?。

网友(点评):
上2个可以亮机,但是大花,外接大花,内接可能显示,也可能不显示大花

网友:
这个问题  可以参阅 我的原创,你会有所发现

网友:
期待结果。貌似无解。

网友C:
当然是显存啦  做显存哦    做下显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显存啦  做显存哦    做下显存吧

显存干完的,谁然只是2个但是应该不影响的啊。

网友E:
你当初就不应该动显存,你先把显卡拿下来用有铅的或者无铅的珠子重做,自己控制好,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当初就不应该动显存,你先把显卡拿下来用有铅的或者无铅的珠子重做,自己控制好,排除显卡的问题

显卡肯定是没有问题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我现在看楼上的帖子怀疑芯片不兼容,原来的客户的片子坏了。我在定个10年的703试试   有结果肯定分享。

网友(点评):
那好吧,反正我打了几年的631了 但是又会有那么一两个没做好,重做就OK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干完的,谁然只是2个但是应该不影响的啊。

703换731 是可以通用的这个我是有换过 你还是多换下显存吧   这样的问题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坐等!

网友F:
小电容漏电了,我朋友修过,难搞了。。换供电电容,显卡供电电容。。试试吧,,明基S41也是搞死人,同样问题。我朋友换电容OK。。。钽电容。

网友G:
新买的料,最好是自己丛植一下,要不是无铅的,有可能烤坏主板货芯片。楼主的这个应该是PCB有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显卡做了容易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买的料,最好是自己丛植一下,要不是无铅的,有可能烤坏主板货芯片。楼主的这个应该是PCB有问题了

新买的片子从植过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容漏电了,我朋友修过,难搞了。。换供电电容,显卡供电电容。。试试吧,,明基S41也是搞死人,同样问题 ...

那个地方的电容。电容漏电?电容都侧过 我也看过一片帖子说是电容我都测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