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 rev1.2a诡异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5):
今天同行发来一块精英661gx-m7主板,通电测试 复位不跑吗, 根据经验判断是 CPU 和 北桥问题的多 在基地上一搜也是这般结果,但是基地上实际修复的例子没有几个,只见一个刷BIOS好的,其他人我估计也是人云亦云

用CPU测试灯座一测,没有空焊,刷了3种品牌机的bios没用,看着北桥发愣,干还是不干,最后还是选择没干,按部就班的来吧
上CPU假负载,用万用表测几个关键点 VTT 复位 时钟 核心电压 其中 VTT 复位电压都没有出来,这下找到问题了,然后追线 追到北桥左上角的一个MOS管 一测 MOS管短路 直接风枪换掉 通电 VTT 复位出来了 ,上CPU 通电 跑码 板子修复。

通过这次维修发现,好多人都说CPU座子爱虚焊,我大师兄也这样说,但通过自己判断发现,以后不能人云亦云,这样没钱途。

就红圈里的管子坏了,想问一下电路基础好的朋友,这个SIS芯片组 在CPU没有VTT 复位电压的时候 也 全板有复位?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维修就要靠自己动手去实践

网友:
我的基础还不如你呢!家里有台老爷机也是这主板。
不支持双通道,也没有硬盘SATA接口,性能很一般但比较稳定。

网友:
CPU 是最后工作的~前面不正常  后面当然不工作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自己判断好。。。不过这种主板CPU坐子坏的是多,,,最起码那几个供电要出来呀,。,你的北桥1.2V供电都没有。。肯定不 的CPU坐子问题呀、、

网友:
没看出来诡异呀楼主,像这样的先查电源测试点电压,然后再信号,我就这样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肯定要先修供电 谁也不可能在接到板子供电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就干桥 干座子的

网友:
8楼说的很有道理,不能蛮干啊

网友:
没修过这类的板子,测量电压是最基本的判断吧。

网友:
我上次有一块主板和楼主的很相似哈,也是CPU无供电,不跑码,无复位,后来测到北桥供电场管无输出,换此场管后故障排除。

网友:
难道是些板通病,俺记下了

网友:
你电压还没测,就刷bios,还差点弄座子。本末倒置,竟然得出 “以后不能人云亦云”的结论。诡异

网友:
好像我有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当时也是不跑码,以为是U座子问题,后来当料板拆了。

网友:
  修板要先查内存电压,到PCI、AGP电压,再到CPU的。。

网友:
是啊,通病也得先把供电搞齐了啊

网友:
看你那么想知道就告诉你。
你已经知道:VTT是复位的前提。但是这个板子不是。
那就要看VTT的PG是如何整合到复位中去,VTT的PG大部分是用“门”构成的。sis的桥有没有单独处理VTT的pg的信号我不知道。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就说这些了。

网友:
有些版子是在供电或者始终没有正常时也有复位,这样的复位是无效的,自己去思索下吧!加深记忆!!!

网友:
很给力的啊

网友:
那个管子貌似北桥供电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应该按顺序来,供电都不正常,去查复位干嘛呢。。。

网友:
有复位了还用查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