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把芯片焊坏?

楼主(2012-03-05):
我常常担心把好的芯片在焊接过程中搞坏

我想一般跟静电、焊接时间、温度有关系。

笔记本上常用的四边右脚五六十pin以上的芯片,能承受最高的温度是多少?一般焊接时间掌握在多少时间?

大家焊接这类芯片的时候风枪、烙铁都怎么设置?

网友:
用焊台拖哟,比较保险

网友:
烙铁要强,技术要熟练

网友:
我觉得风枪容易搞坏芯片!哪个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
烙铁适合处理小芯片,风枪用来焊接大一点的芯片比较好,温度不要过分,一般我用的话就350度,没有出问题。不过最好还是用BGA比较安全

网友:
那些最好都用电烙铁 焊上去  多练练烙铁

网友:
像这种芯片,能承受多高温度?一般拆焊时间多长?

这种芯片会不会因为焊接时间过长而损坏?

网友(点评):
一般而言,芯片比主板要耐热,用热风枪的话,温度太高损坏的往往是主板而不是芯片。

网友:
拆用风枪拆,焊的时候烙铁焊,焊死后拖锡

网友A:
打上BGA油,拆用风枪拆,焊的时候烙铁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上BGA油,拆用风枪拆,焊的时候烙铁焊

谢谢,用多大的风嘴?

直接不用风嘴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用多大的风嘴?

大芯片用稍大点的风嘴就可以了,一般用小号一点的风嘴沿芯片四周引脚吹,不要直接对着芯片吹即可

网友C:
看视频用热风枪吹20秒左右即可 可我的热风枪要用两倍的时间才吹的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用热风枪吹20秒左右即可 可我的热风枪要用两倍的时间才吹的下来

风枪不一样,掌握的技巧不一样,时间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不一样,掌握的技巧不一样,时间肯定不一样。

能不能透露一下技巧呢?

时间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D:
加热时间跟风枪出口高度、转动的频率有关系,这个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完全是靠经验、靠感觉。焊接有两个温度值是要掌握,一是有铅熔点是183度左右,二是无锅熔点是217-220度,可以自己用温度表测一下实际温度,加热调节的温度不能超过这两个实际温度太多,一般超过5-10即可。

网友:
不会修本本 只会修台式主板 我都用风枪吹 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时间跟风枪出口高度、转动的频率有关系,这个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完全是靠经验、靠感觉。焊接有两个温 ...

谢谢,

您说的最有道理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还没有用呢

网友E:
温度比较重要吧
新乡华宇
曾经没去掉电源 焊接IO,装上IO以后,突然开机了,吓死我了 从那以后,一定把电源拔下来,再搞
详情

网友:
蕊心貼錫紙380度風速 5吹四邊

网友:
用风枪吹芯片中间 就容易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比较重要吧
曾经没去掉电源 焊接IO,装上IO以后,突然开机了,吓死我了
从那以后,一定把电源拔下来,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