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维修疑问

楼主(2012-03-05):
今天接到一块DELL的板子,故障是不跑马,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显示正常,测了供电正常,时钟芯片旁边就几个33欧姆电阻,没有管电阻的多少都测了,也是正常的,继续测它的复位也是正常,接着应该是总线了,不出所料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刷BIOS,当把BIOS刷完了,可是板子还是没有一点反应。郁闷.....后面就是拆跟焊了。一切步骤做完了,接上电跑两秒有自动断电了!!!!现在头都大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看是不是掉内存(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