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就那么娇气吗(换桥)?我快崩溃了

楼主(2012-03-05):
     平时接SONY的本子不是很多,感觉1/20左右。但如果故障是显卡或桥,基本成功率很低的,低的可怜,约等于0----有的勉强OK,但还是用不长就跑回来了。上火

     像SL400至少成功率70%了,可是SONY换桥的……回头想一想,基本是0

-------------------------------
我也放恒温箱,90度烤了几个小时,可是SONY的感觉太爱变形了,比华硕F8的那种还爱变形,而且就算不变形反正换完的桥就是用不住(散热当然是做好了,清灰等)。

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SONY就是真的那么不好做?还是纯粹就是我个人的原因?

网友:
刚刚一个MBX-217 不过内存,桥被动过-----然后我就换一刚拆的良品桥,再往后的结果我就不用说了……

怎么做完后整张板拿在手里就像陶酥饼干一样?

网友:
SONY 从945----PM45,55,我的成功率。。。

太不好玩

网友:
这种板子比较小,芯片组比较近,和联想G470一样,在离芯片组2-3公分的地方,用热风枪拆个材料,BGA下面的锡球马上桥接,让你晕得之哭

网友A:
索尼的做过一些换显卡的
没有遇到变形的情况
是不是lz哪里没做好还有我从来没有烤过都是直接上bga

网友:
多考考,有经验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好久不见到,问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做过一些换显卡的
没有遇到变形的情况
是不是lz哪里没做好还有我从来没有烤过都是直接上bga

厉害,是很强

我在找自身的原因

网友:
PM45以后的桥都不好做哦,锡球太小,PCB稍变形一点就焊不上去,还好这些桥出问题不多,

网友:
自己找问题,我换过SONY的北桥45的,没有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你的BGA返修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