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23笔记本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如题,(东芝M323)刚接手的时候是开机能亮,关机在开机电流跑但不亮。
用户说用一阵子就会死机,我查了一下死机时温度很高。
于是先清灰,温度的问题解决。
考机,现在不会死机,可是关机之后在开机就会有时不开机,电流跑到1.04。查了电压很正常。
现在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怎么查了。
希望哪位大虾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
GPU 用风枪 在240左右的温度吹,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暗屏呀。。这机器的屏线很容易断的。。。。。尤其是19V 供电那两根。。要特别注意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头痛,不好修

网友:
东芝大电容看看

网友:
把机器拆了,把显卡板取了清洁一下接口再试一下

网友:
看看CPU背面的大电容

网友:
东芝机子有个通病就是CPU背后的电容不良,一般现象时掉电,也有死机的,你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很广泛,我建议你拔主板再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