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上三极管

楼主(2012-03-05):
硬盘上坏了一个BSP100三极管用什么型号代换,从80G硬盘上拆个D21G--014L试换了上去。上电硬盘咔咔声,硬盘原来是好,是不是代换,不合适?

网友:
找相同型号坏硬盘的板上换。
是不是6Y的盘?一般这个坏的+5V到此管的板内线路都烧断,电机芯片和边上那个SO8的组合MOS管也一定坏,直接换好板比较方便。并且这种情况下HDA组件烧成短路的也很多,换好板前一定要先量过,不然一定烧板。

网友(点评):
应该是3.3V输出,经我测量,1脚1.2V,2脚《中间》5v,3脚12V,换了那个管上去,1脚3.3V出来,脚5V.3脚5V,不知道3脚5V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不是6Y盘是MT20G盘,平时修板测试用的,速度还不错,可惜现在坏了板浪费,虽然不值钱,当工具还是不错

网友:
在别的硬盘板上,找个一样换上看看。一般,换这个管子,不会引起敲盘的,是不是硬盘确实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