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LG液晶的怪事!

楼主(2012-03-05):
接一个LG W1942S液晶!从上午弄到现在了!郁闷坏了!

高压板没有电压输出!直接换通用高压板!拆机状态下通电试机,问题解决!!

美滋滋的把屏幕装好,电源灯闪烁!黑屏!我类个去!
拆开一通量!测试灯管,看按钮!竟然都正常!
通电  LG标志竟然出来了又!!

试了好几次发现,只要把原来的高压板安装上,就开不了机!从铁皮槽里拿出来,就没问题了!
就郁闷到这了!!本来以为是高压板和铁皮槽有连电的地方!直接弄了个塑料片(螺丝眼都没开)垫底下!竟然还不行!

拿出来就没事,放进去就开不了机!电源灯一直闪!!朋友们给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2-3-7 11:57):
扔一边扔了两天!今天上午没事!拿出来插电试试,结果插了两回直接就黑了!再一量,12V接地短路这就好办了!量出一个场管短路!直接去掉!一切正常了!

网友(点评):
不装高压板呢,灯还闪吗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点评):
把所有螺丝孔加个绝缘垫片 这样就和在贴合外面没区别了

网友A:
不让放里在就放外面吧,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
应该高压部分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让放里在就放外面吧,是不是有干扰啊

我也想放外边!!没法固定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后来发现是灯管和屏之间漏电

最后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有会的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ACER的 ,找个坏屏的显示器,把屏换过去,OK?

网友:
要不罩罩就不要了、哈哈

网友:
我感觉是灯管的问题。。 你修的时候是平放的。。修完了立着的。。。

网友:
装罩把高压条压住了吧?

网友:
LG好象有这个通病,灯管也没坏,把灯管线换一下,能解决.

网友:
你说这个现象就是LG这款的通病,一般情况下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绝缘问题没有处理好,仔细看看有没有地方短路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