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3-05):
来自: 浙江绍兴 来自 浙江绍兴
如果进不到桌面就蓝屏很多情况是系统问题,或者硬盘前段有坏道。对于刚刚安装的系统出现蓝屏这样的话,硬盘模式有关系(很多在安装的时候就蓝屏),光驱坏了(拆掉光驱),或者系统版本不对(更换),某些品牌机不认识ghost镜像,只能完全安装,最近安装过某些驱动软件出错。我给几百台机器装过系统,遇到的也有相似的。
你先改硬盘模式,ide模式下去检查下硬盘,mhdd检测(我用win白菜的pe不改模式有些机器硬盘也看得到的),大概扫个20G,后面就跳过去快进些,如果有坏道,基本都是坏道引起的。修复吧。如果mhdd扫描全ok,扫描内存,大概扫一下,也ok,你再进pe,ghost导入镜像文件,重启,bios里面改回硬盘模式为AHCI,保存退出安装系统。
如果还是不对,硬盘内存没问题的情况下,拔掉光驱无果,ghost版本都不对,换完全安装的。
基于我的经验,到这里基本上都能查出问题了,诸如显卡问题,或者其他部分硬件问题,那可不是软件能搞定的。
重点在坏道 内存坏,硬盘模式,win7需要的是AHCI模式,祝你好运。
hp有几款不能修改模式...得拆出来检测---不过这种机器自带检测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