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主板行场是直接进北桥的吗

楼主(2012-03-05):
今天休一个主板 独立能显示  集成的不能显示 打了下 行的对地阻止 1  场倒是有70多吧  北桥加焊了 3次了 不行 难道是直接进北桥的? 看来要植株?

网友:
中间可能有门电路

网友:
好啊,顶你一下顺便赚点下载分!!

网友:
板子啥供电  跑码正常不? 你上去直接都做桥

网友:
行场应该有门电路转换 。

网友:
首先看一下跑码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有可能是门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找着图纸看看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知道,我手上也有块,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