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修料板修复两张

楼主(2012-03-05):
这几天下雨,活少闲的难受翻出几张料板修修,现已修好两张
如下
第一张HP4416

这张板是前段时间被一位小盆友被童子尿浇过的,EC附近严重受损,外围的电阻,电容很多都断了,背面的VCC_NB和1.2VS场管被同行给拆掉了,当时客户着急就给他定了张然后把它当料板仍这了。翻出图纸来先把少的给补上,把EC换上

Q1023,Q1058,Q1019,Q1020依依补上

EC换掉,外围的芝麻电容,电阻对照图纸依依补上
补完之后依次各个电感的对地值看看有无短路。
测量全板电感,只有L56对地短路,其他正常,断开PAD8再次打L56不短,PAD8第2脚短路看来问题出在+V3A后级上
与南桥相连的元件除了各个小元件外,还有南桥

从图上看南桥离EC最近,虽然没看到浸液点,但是我怀疑南桥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直接摘掉南桥,打PAD8第2脚,不再短路。
南桥型号218-0660017
没找到一样型号的找了个218S7EBLA2FG
直接代上了

上电,触发,诊断卡正常跑吗此板到此修复

第2张
天逸F41M
此主板也是一张浸液主板,CPU背面大面积浸液,没二话也把浸液的地方给刷了出来,发现很多地方的电阻,电容都烧断,也有短线的地方

没二话查图纸,对元件整整一个下午把断线的地方补上,把坏件的地方换上
然后上电,结果没待机电流。

打PL6 PL7对地值都在150几左右正常,只好查PU6,8734A的工作条件,先打第20脚V+,电压正常,接着去测试第6脚SHDW#时悲剧出现了,万用表不小心碰了其他针脚,结果V+供电也没有,SHDW#也没有,从图纸上看第20脚与第6脚都是由MAX8743_B+供给的,翻过主板来一看

PR76被烧了个小洞,把PR76换掉,顺便也把8734A给换了,再次测试,第20,第6,18脚23脚,都正常、测试第3第4脚,时发现第4脚ON5无电压

第8脚是由MAINPWON发出的,顺着图纸找到了与之关联的电路

通电后打了下PD6的第1和第2脚,发现第一脚为高电位,第2脚为0V
看来问题不是出在PU1B这个电路上

上面这个电路测试PQ47第2脚为高电平PQ47导通, 把MAINPWON给拉低了实物上PH1被腐蚀了,找个相同规格的代换上
测是PU15A第1,2,3脚电压分别为3.3V,第2脚为高电平,第3脚为低电平但是输出确为高电平,测试第8脚VS发现无供电

顺着图纸找到这,发现主板上没PD4,而图纸上有这个元件,找了个二极管换上,再次测试PL6  PL7待机电压已经出来,待机电流也出现了,触发上电结果,电流到0.2掉电
悲剧,查了半天结果后来发现因为烧鸡把可调电源的电流给调到最低了NND
再次触发,电流到1.1A,找了片屏确无显示,电流到0。8停了
哎 飞线上诊断卡结果如下

代码55,USB设备没过,最可疑的地方怕是CPU座下面的U4

打了下+USB_VCCA果然没电压,第2脚有5V,当时看着问题不大没换它,看来它还是坏掉了,于是找来相同的更换掉
再次开机测试正常显示,此板也修复

第2张主板浸液比较严重修了2天才修复

网友(点评):
最好忙的没时间修料板

网友:
兄弟有耐心啊

网友:
高手一般都是下雨天练成的

网友:
不错啊仍旧地

网友:
风枪 烙铁都可以的 ,温度稍低一点,因为件小,风枪风要小一点

网友:
现在我搞的 多修机我都不修了,.....

网友:
外围的芝麻电容,电阻对照图纸依依补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97982#lastpost请教下楼主  芝麻电容。电阻。你用风枪还是烙铁?那焊不上啊。

网友:
冒昧问一局,什么加蛋疼

网友:
LZ能说一下那七根线具体是怎么飞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诊断卡,怎样飞线的。。一直不太明白。。

就是从EC往PCI-E口上飞7条线 ,还有楼主你头像 很想我很多年前的一个朋友 看了特别难受

网友A:
你的那个诊断卡,怎样飞线的。。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明天如果还没事,接茬翻料板修NND

网友:
楼子真有耐心

网友:
强人很有耐心,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说实话,不蛋疼是修不好疑难板的,不蛋疼的,只能是一手板,或是秒杀通病之类的。

网友:
高手都是蛋疼闲出来的。但是我也闲,也蛋疼,可是就成不了高手。

网友:
各位看官 我还没写完

网友:
楼主现在蛋还疼吗

网友:
谢谢了LZ 对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