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2 奇怪掉电

楼主(2012-03-05):
   如题东芝m212开始的时候把屏接上显示long掉电,风扇散热器安装好了,可以进pe,一切正常,但是不能上硬盘,上硬盘的时候载入系统的时候就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思路,各位高手给点指示,有这个图纸的朋友上传一份,万分感激了

网友:
我也刚接触本本,你先看一下,CPU背面有没有那个NEC大电容了。。有的话先换了再说

网友:
换大电容试一下

网友:
已经换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一般不换,直接加4-8个330的电容上去,问题手到病除。

网友:
电容没换好吧》?一般换了都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换了,我加了六个都没有用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案,这个机子已经好了,大电感换成四个小电感故障已经,最后是从东芝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bios就好了,测试一天一夜,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nec的电容

网友:
肯定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OK,修过N台了

网友:
CPU背面有没有那个NEC大电容了。。有的话先换了再说

这个电容出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