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1a显卡门维修千奇百怪一列,无图有真相

楼主(2012-03-05):
机器是大家都懂得,显卡门603换改良版631,拿来时黑屏,按照显卡门报价换改良版,好后开机ok装机进系统掉电,以为是显卡没有焊好,拆机加焊依旧,再看进系统10分钟正常,装机测试2小时后掉电,再开电流跳变正常屏幕不亮,以为屏接触不好,换掉屏线ok过会儿又掉电,再开屏暗,测高压板信号正常,屏暗为什么啦,难道高压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换了个高压板依旧屏暗不过不掉电了,火大了,直接改通用高压板,信号完全从其他地方飞线,还是屏暗,*脏话*气死了,遇到过屏不良引起的屏暗,吧屏也换了,还是依旧 无语中。。。。。。。。心里一边叨叨一边骂咋就这么背啦,没办法啊,测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啊,怎么办啦,那个气很大各个地方的电压信号都测了一片,没有发现问题,报错试试的心态吧所有的电感和上管加焊了一边,既然就好了,但现在还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求虐 求包养 求赐教

网友:
不会吧!应该是显卡吧!   只要换了升级版的就会好的,做好散热问题,。一切就OK得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显卡可以替换,BGA没做好

网友:
没有图纸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散热做好了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散热坑定是做好了的,做维修这点还是懂得起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量量供电看看正不正常呀

网友:
应该是那个管子  虚汗 了 我现在手上有台差不多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