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不亮

楼主(2012-03-05):
          好久没发贴,今天没事发个帖子求助下。
         手上有台华硕K40AB待机0。20A,能开机但电流卡到1。57A不动。+1。2VSUS对地阻值为1。不知道有人修过这台机子没。待机正常不。看看我的维修方向就错没。

网友:
这个机器是新机器吗

网友:
我修过三台了,本人不懂电路,两台是换CPU好的,QL的太爱坏,还有一台是北桥显卡一起做好的

网友:
能保就去保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有点高

网友:
同理楼上的回答。

网友:
这机子应该是AMD的CPU赶快换U试试 我上回修死也没有修出来最后换板子一实U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换U 换了不行直接加下北桥 %80解决问题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0.20待机电压是不是大了点哦

网友:
我南桥。显卡都做过。CPU也换过。还是不行。北桥没做。
待机0。20A个人感觉也高,以前也没修过。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个是什么U呀。

网友A:
待机肯定是高,你把CPU摘掉,看待机时多少?

网友B:
0.20待机电压是不是大了点哦
应该是0.02 字打错了吧

网友:
待机高了,个人不喜欢AMD,装机也从来不用AMD。

网友:
待机肯定高了,AMD其实也不错,没AMD要少很多生意的

网友C:
有短路的,找吧,JM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肯定是高,你把CPU摘掉,看待机时多少?

CPU摘掉待机还是0。20A。

网友:
AMD的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0待机电压是不是大了点哦
应该是0.02 字打错了吧

我也希望是我打错了。可现实是0。20A。没有打错。

网友:
修过显卡坏的这机器

网友:
CPU的型号多少啊
很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因为这个AMD的U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短路的,找吧,JM开头的.

找了。JM开头的没有找到。
+1。2SUS对地为1。但在图纸上找不到它跳到哪里。给谁供电
闷。
华硕板子真让人闷。不打元器号。

网友:
AMD的 时序不懂,修起来很费力的 。  不过0。20待机确实高了点。

网友:
你看有没有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
南桥。
从一开始我就想把它换了。
不过手上没有。也没换。
昨天没事。我把北桥给去了。
日。都把北桥中心焊点给烧掉了。心想是不是这的问题。
找个一样的。百分之百的好桥换上。闷啊。电流还是1。5A。
一气下,我把南桥也给去了,去了量1。2VSUS对地正常。
现在手里没南桥。等发个南桥回来试试。

网友:
今天,新南桥回来啦。做好,通电待机0。01,哈哈好了。结果还是南桥部分短路。开机屏亮。

网友:
你不想查吗?你想省点时间吗 插上电源 让它大吧 十分钟之后摸摸哪汤换哪就行了 小的管子你可要慢慢摸喽

网友:
待机高了,主要去查3    5 V芯片,IO以及各待机电路

网友(2012-04-11):
北桥虚焊了,加焊后成功修复。

网友:
看好吧!这类机器如果销量大的话估计以后会常接到,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我这已经接好几个了,有的已经被同行修的不成样了,所以就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1。2VSUS对地阻值为1   是绝对的短路呀   你查查这路的线路吧

网友:
待机电流肯定偏高,你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有短路的,你查一下啊!

网友(2012-05-30):
我手上有台  待机 0.01   触发后 电流  1.56 跳到 1.40 不动了   点不亮  准备换 U试下

网友:
我修的直接加焊显卡,但是你的待机有点高,会不会北桥也有问题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CPU坏?温度高?风扇散热不行?

网友:
AMD的CPU本身发热大。散热不好的话。时间久的话CPU会被烧坏。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待机和正常的机器一样的,也是0.01,没有那么高的待机的,我这台是开机无显的,热北桥搞定

网友(2012-07-18):
北桥坏了,,,,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