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切换外接 求助

楼主(2012-03-05):
笔记本
无法切换外接 按切换键 屏幕只是一黑闪过 然后在恢复原样 开机如果插上外接 在滚动条那 外接能亮 驱动下过了
有遇到过的么
昭阳E43G
笔记本

网友:
换台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显示器绝对没问题 我这客户那都不行 以前可以

网友:
等着看解决

网友:
没人了解么 稍微提点下

网友:
驱动正常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真没好办法

网友:
系统重装了,驱动也是在官网下的 还是不行

网友:
之前有个SONY好像有这个问题好像搞了个VGA头,参考下朋友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排查VGA的R,G,B,行,场信号,上次遇到了一个是外切不了 ,就是行,场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维创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坐等答案啊

网友:
有些机器在进系统后,切换外屏才会显示,因为显卡要加载显卡驱动。

网友:
是吧 那肯定是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联想机器,好像要装一个什么电源管理软件才行,你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面的说法

网友:
这种问题那我一般都把屏线摘了,一般就会认到外接,但是具体是那的问题倒是不清楚 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