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1916wa不开机

楼主(2012-03-05):
宏基AL1916Wa电压5V在3V左右跳动,指示灯不亮,12V正常

网友:
查查驱动板电路

网友:
拆了驱动板测一下电压,拔了电源测下5V的对地电阻,有没有充放电情况,有可能是电源5V的电容漏电,或驱动板上有问题,

、扒错,,遇到过

网友:
吧高压板断开看看   是不是高压板出问题吧电压拉低了